[笔记本电脑]
戴尔G15-5511不开机故障和工厂bios

楼主(2024-06-28):
机型:戴尔G15-5511 11代i7 3060独显版号 LA-K452P

故障现象:无开机动作,有待机电流
接手检查开盖后发现有主板背面受损有撞击磕碰掉件
拆下主板插上维修电源发现待机偏大,有80MA左右,考虑到主板缺件首先还是把丢失的元件恢复,清理完线路换上两颗同型号的4N3六脚复合管飞线连上断掉的线路

再次通电测试依然无触发动作,然后检查待机5v,3.3v,1.8v均正常,检查开关到EC MEC1515信号PWRBTN#电压有正常跳动变化,在检查南桥SRKMA信号时发现南桥有点温热,这时突然发现掉件部位正好是在南桥芯片的正背面,考虑到掉件的撞击力度怀疑南桥受损,于是在待机状态按压南桥发现待机电流突然增大到150MA左右,看来南桥损坏无疑,于是上焊台取下南桥果然发现南桥背面有明显黑色痕迹,

给客户报价后在淘宝订货.到货后上焊台焊好南桥然后插电试机电流自动加电上跳,电流上至2.6A左右掉电反复几次电流停在900MA左右,接上液晶屏无反应,考虑到换南桥要重写ME于是在论坛上下载了几个工厂BIOS,这台机器的BIOS芯片是25R256JVEQ用RT809F编程器可以识别,但是由于自己的大意导致了几天的维修的维修困境,写好程序上机测试依旧无法正常点亮,反复写了7,8次BIOS文件机器都无法点亮,于是怀疑南桥有问题只能从维修的正常机器上取下一颗同型号的南桥,试机现象依旧,考虑到磕碰掉件又把电路反反复复的检查无果,上论坛查询相关资料,有的说要南桥和EC都换掉才行,于是又订了一颗带程序的MEC1515 EC 芯片,几天后EC芯片到了,高高兴兴换上结果故障依旧,这时已经感到头疼了,考虑到论坛的BIOS文件参差不齐,又花钱在淘宝买了一个工厂BIOS文件,结果还是现象依旧,但在试各种BIOS文件时无意中用另外一台机器上的25Q256芯片写入程序居然点亮,但是亮机就卡在LOGO上,按压键盘没有任何响应,机器指示灯报6白3黄错误,查看资料报警是闪存芯片错误,看来现在主板不亮很可能就是BIOS相关的问题,于是又上网定了两个原型号25R256JVEQ,到货写好程序上机测试故障还是依旧,这时候有种崩溃的感觉,在反反复复写程序时测试突然想到是不是编程器和芯片问题,在用原机芯片时编程器识别出有6个相同ID的芯片,我一般都是用编程器默认的型号来读写,于是马上依次换型号来写入程序,终于在用25QJVXX型号来写入后机器成功点亮,点亮一刻顿时无比兴奋,搞了一个星期的故障居然是编程器的问题导致,看来有时候习惯会导致走严重的维修弯路。

附淘宝上购买的工厂BIOS文件:

 会员497941300鑫豆2025-10-28 12:56
 会员139690300鑫豆2025-10-19 00:47
 会员560716300鑫豆2025-10-18 18:41
 会员613706300鑫豆2025-10-17 09:30
 会员18763300鑫豆2025-10-14 14:39

网友:
这款有点难搞,维修贴很不错,老板维修技术一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A:
戴尔G15  EC 我换过好几个    MEC1515  好像不带程序

网友B:
意思是编程器识别出来的BIOS默认型号刷的程序不行吗,换另外一个识别的型号就可以了啊

网友C:
BIOS编程算法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编程器识别出来的BIOS默认型号刷的程序不行吗,换另外一个识别的型号就可以了啊

从这台机器的维修来看,RT809F编程器的确没有认出25R256JVEQ的正确型号,只列有相近ID的型号,如果没有注意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导致进入维修误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编程算法不一样?

有可能,编程器没有识别出BIOS芯片的准确名称,只列了出相近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G15  EC 我换过好几个    MEC1515  好像不带程序

应该有程序吧?还加了钱的。

网友:
编程器更新速度太慢了  好多bios芯片不能准确识别

网友E:
购买南桥芯片,有靠谱的店铺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购买南桥芯片,有靠谱的店铺推荐吗?

看运气了,有些销售好的商家,对售出的芯片一点都不质保,我买的这家在论坛上的口碑好像也不算很好,但是买了几次南桥基本上反馈有问题都有比较好的回应,也没有怎么推卸责任,都是直接说重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购买南桥芯片,有靠谱的店铺推荐吗?

就是这家

网友F:
现在新款电脑,对编程器要求也比较高。这个板子掉件。飞线着实不容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现在新款电脑,对编程器要求也比较高。这个板子掉件。飞线着实不容易啊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都差点放弃了,这个弯路走的有点大,怀疑掉件原因,怀疑南桥原因,怀疑EC原因,又怀疑BIOS文件问题,点不亮就在这些问题里打转,幸好最后还是走出误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都差点放弃了,这个弯路走的有点大,怀疑掉件原因,怀疑南桥原因,怀疑EC原因,又怀疑BIOS文件问题,点不亮就在这些问题里打转,幸好最后还是走出误区了。

809H怎么样?

网友G:
龟龟,我的编程器还是土豪金,看来留不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的分享,很好的一个维修案例

网友:
看维修好复杂啊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见识编程器导致的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一路走来,楼主是相当辛苦

网友:
这个经验真是好,谢谢楼主

网友H:
楼主这个机子正常待机电流多少啊?还记得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机子正常待机电流多少啊?还记得不

插电待机开始45ma左右吧,然后电流再下降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电待机开始45ma左右吧,然后电流再下降一点。

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
桥都搞坏,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龟龟,我的编程器还是土豪金,看来留不下了

我土豪金 341的编程器都有,土豪金的更新比第三方的341还要慢,我记得也是写一块DELL 主板,BIOS的芯片16M的,我用土豪金编程器写进去几次都无法开机,后来换成341的写,马上就正常开机了,我之前的经历也是跟楼主的情况差不多,都不知到刷了多少个BIOS,现在发现一些新型号的芯片,自己都不不知道能不能再搞好

网友:
809F 几乎全部都能识别 除非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编程器我从来都不看上来就刷。

网友:
维修贴很不错,老板维修技术一流.绕了一大圈最终搞定了

网友:
修个机器,真心不容易呀,学习了。

网友:
先下一个备份这

网友I:
厉害了,809f 读取id不一样,写入算法还能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购买南桥芯片,有靠谱的店铺推荐吗?
一直在TB的一家买 桥 CPU GPU芯片,还行,包上机的,就是比其他贵一点点。有问题直接就退换了。

网友:
学到了,技术可以

网友:
飞线着实不容易啊

网友:
维修贴很不错

网友:
学习中,附近没有维修店,先学会判断问题

网友:
这款有点难搞,维修贴很不错,老板维修技术一流
fengshaoju
咱看起来都要多多跟楼主学习了
详情

网友:
头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809f 读取id不一样,写入算法还能不一样吗?
同样疑问,真的是涨见识了!

网友:
换主板不香吗

网友:
这不算是弯路,是技术难题!

网友:
现在bios都这么大了,看来我的编程器该更新了

网友:
建行卡号接客户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经验,学到了,技术可以.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大部份人刷都是按默认识别到的刷

网友:
RT809H不知会不会识别的准一点,我用的就是H的

网友:
能找BGA的维修都是大师

网友:
能换BGA的维修都是大师

网友:
应该有程序吧?还加了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购买南桥芯片,有靠谱的店铺推荐吗?

买包上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编程器没有识别出BIOS芯片的准确名称,只列了出相近的型号。

现在维修笔记本用哪个编程器好用  能不能识别64M的程序

网友(2024-07-28):
这个是低压的BIOS吗

网友:
这桥容易烤坏

网友:
现在的bios芯片都不能乱换了  要是bios芯片损坏该怎么办

网友:
我也有个神州的  修神州很麻烦

网友:
G15 这机型修的少

网友:
不错,下次我也会了

网友:
精华贴,来之不易,辛苦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