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UX CM6800TX CM6800G这些后缀不同通用吗?

楼主(2024-06-29):
CM6800UX CM6800TX CM6800G这些后缀不同通用吗?

网上也找不到详细准确的资料。麻烦高手讲一下。

网友:
对了,还有CM6800AG。

网友:
个人赶脚是通用滴

网友A:
这是什么,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什么??

台湾虹冠出品的一款电源管理IC,也应用在在电脑的电源上,很多PFC电源都能见到它。

网友:
转换效率不一样,

网友:
不能通用的。
手册上会写订购信息,放在一起的可以换,不在一起的就不行。

网友(2024-08-03):
脚位是一样的,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要达到一样的转换效率,一样的功率!需要改外围元件!如果只看输出,负载要求不严,可放心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