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充电图标后黑屏

楼主(2024-06-29):
华为matebook e2019平板电脑
刚准备用u盘刷机,关闭bios里面的安全启动,保存退出,结果就成这样了,按开机键就会出现充电图标然后黑屏。这是bios出问题了吗?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现在进不去bios,没办法重置bios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这个用原装充电器应该是可以。

网友(2024-09-03):
换了新电池就好了,原来用的稳压电源加电开机,可能是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