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关于索尼电视的问题。

楼主(2024-06-29):
索尼电视电源板上的PWR-ERR-DET脚是干嘛用的?在正常时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有红灯闪两次是代表哪里的故障?

网友A:
PWR-ERR-DET  直译就是电源板错误检测,当电源板有问题时,报错,告诉CPU,CPU再以LED闪烁的形式展示出来通知维修人员,找找维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R-ERR-DET  直译就是电源板错误检测,当电源板有问题时,报错,告诉CPU,CPU再以LED闪烁的形式展示出来通 ...

找到维修手册但是没提闪灯次数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