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P2020H板号NM-D281

楼主(2024-06-29):
联想R7000P刚拿到是键盘用不了 所有键都用不了  但是那个还可以用FN+空格调背光
想着是键盘坏了
于是调了一个键盘试试发现还不是行
想着io问题换了个io
键盘还是一样 这个机器客户说进过可乐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看看波形正常不

网友A:
这键盘有独立芯片控制,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有独立芯片控制,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键盘是没问题的直接换了个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换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键盘有独立芯片控制,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独立芯片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别超修超坏

网友B:
FL电感∶在想我的事?

网友C:
看看进水位置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电感∶在想我的事?

请问这与电感有联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进水位置有没有断线

没有断线的地方 都挺好的

网友:
通病改USB的那个吗?

网友:
没记错的话ec右边有个四条腿的并排电感  去了  直连。就可以了。  可能位置记错了  但肯定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不是有一个键盘芯片吗?应该是它坏了。有条件的可以先刷它的程序看看先,不行就要换掉,芯片带程序的哦。

网友:
你还是直接测下键盘接口链接到哪里的,看下阻值是多少有无相同

网友:
键盘不能用,芯片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类通病论坛有过很多案例,先去掉LI23排感分别直连两条USB数据数,不行切断它改到一路闲置的USB上(如后置的TYPEC的USB2.0的线路上),按通病处理后不行再换控制器UI22。论坛上要常看看别人的案例,搜索案例,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能力有限更换了键盘控制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