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11代I7 3050显卡简单问题折腾2天

楼主(2024-06-29):
机械革命11代来的时候不开机 待机0.13  ,一看就是微短呗 ,拿手摸了一遍就南桥有点温度  ,南桥供电也正常 ,不短路   .感觉是它的问题  .干南桥换个全新SRKMA,  南桥建议大家少买测试的  ,卖家说的都可好了 .等你一上机 ,一上一个不吱声. 南桥咔咔咔换好 .插电电流跑起  ,从新刷个BIOS美美的装机器 。装好开机正常.关机按开关死活不开机  ,又拆下来顺便量了下BIOS电池 ,没电 换一个开机正常 .关机又开不起来 .BIOS电池插上就不开机 RTC插到主板上就变成2.2V.还不如不量电池电压呢 维修路线现在开始走弯路了一直以为什么拉低3.3了  查了大半天  把链接的电容都换了一遍还是拉低 .折腾半天下班  。第二天继续 ,还是按照RTC不正常找问题  ?无意间用表笔划了下开关接口 ,哎呦喂  !咋开机了呢 ?又把小开关板接上 ,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用表笔划还是能开 ,开关板电源灯也不亮 ,我擦 !开关排线也是坏的  ,接口是12针的 没有这种线  ,发现苹果触摸板的排线和这个差不多  。咔咔咔一顿手工制作 接好 !开机正常 哎!RTC连接的电容 电阻 小IC抱歉哈 让你们饱受400度风枪温度 的摧残

总结: 其实机器问题就是南桥坏.换桥刷BIOS也就是1小时的活儿.没事儿别瞎量电池啥的 最后还是2.2V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机器就这样  反正最后修好啦  !

网友:
RTC电压低,RTC复位没有低。否则肯定不行

网友:
电路我也不太懂  都是从论坛学的  二把刀选手  机器客户拿走了  暂时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