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兄弟们,8代i7掉了一个点,帮忙看看是不是空点啊

楼主(2024-06-29):
拆下来就是这样,之前换过一次CPU,这次又炸了CPU,是不是空点啊

网友:
这个得拿显微镜看一下,

网友:
感谢老板回复,谢谢(-、-)

网友:
换了一个CPU,上电读一下BIOS后自动上电2a不动怎么解决

网友:
一般爱掉的点都是没用的点

网友:
应该是空点,旁边没有线基本都是空点,往下挖一挖如果有铜点那就是在板层里,如果没有那就真的是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