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Z7M充电部分烧毁维修

楼主(2024-06-29):
客户送来的时候,插电5A大短路。检查发现充电接口处烧毁一个MOS管。
拆去MOS管发现仍旧大短,于是刮骨疗毒,解决板层烧穿造成的短路问题。然后涂绿油覆盖固化。
一开始直接从EML1拉线直通PRS2,如下图所示:
此时插电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一旦插了电池,就会大短路。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充电电流大所致,接19V 10A可调电源,结果功率直接100W,然后赶紧拔掉。
量测了一下,发现只要插了19V电源,电池接口的正极就有19V电压,这显然不正常!不可能19V电压直接到电池的。
量测了一下电池正极和隔离保护管PQ11 PQ12S极,发现是直通的。怀疑管子烧穿了。
于是拆下两个管子,再量。发现电池正极居然和DC接口正极还是通的,真是无语了。
图纸继续研究,发现电池正极通过PQ11 12两个隔离管通到DC正极,另一路通过充电芯片OZ8685LN通到DC正极。为了验证是否OZ8685LN烧穿,翘起电感PL4,发现已经不导通了。说明OZ8685LN已经穿了。
定了个OZ8685LN芯片。到货了晚上换上去之后插了可调,不插电池再次测量,发现电池接口正极还是19V电压!
真是很无语了,换好OZ8685LN之后测量,已经不短路了,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同时买的电池也到货了,单独装上电池,是可以开机的。而且进系统之后也可以正常查看电池电量,没有问题。
试着把可调电流设置为1V,插上本子,可调电源马上短路保护。看来确实是19V电压直接串到电池上,造成短路。

研究了一下原理图,发现PQ11 PQ12G极是由VA控制,而这两个管子是P管,G极为0V时就会导通。而VA本来应该是19V,但由于直接短接DC正极和PRS2,造成VA实际上并无电压,是一个常导通状态。不装电池倒也无妨,一旦装了电池,在插充电器的时候,由于PQ11 PQ12处于导通状态,而此时充电芯片在工作,电池会直接和19V导通,就会大电流烧毁MOS管以及充电芯片。
了解了原理,就顺藤摸瓜继续查找VA的来源。发现VA是由PQ22 PQ23导通后产生的。而产生的VA19V电压。这样就可以阻止PQ11 12导通,避免电池和充电器直接接通而短路。
所以解决方法也很简单了,就是装上PQ22 PQ23,然后把DC接口的正极拉到PQ22 PQ23S极,这样就保证了VA导通之后一直是高电平。
由于距离较近,直接一坨锡导通。等下把G极涂上绿油固化,就搞定了。

此时测试电池,关机状态下可以正常充电了,电流2A。维修完毕。

网友:
其实就是烧坏那里的问题,场管装好就好了

网友:
烧的不算严重,烧了一层表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