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长城巨龙2000w电源

楼主(2024-06-29):
维修一台长城巨龙EPS2000BLatx电源,插电源有待机5v,开机没有电压输出。Pfc主滤波电容只有310v,判断出pfc没有工作。
该电源是虹冠CM6500+CM6901开关电源方案
测量cm6500的13脚反馈fvb为0伏,12脚基准电压7.5V,供电11脚14v,10脚驱动信号0v。因为没有反馈电压所以保护了。
拆开之后发现有电阻烧掉的痕迹,
该电阻是连接到cm03ax mos管,然后连接到CM650013脚。
补好电阻就可以修好了
具体的原理可以参考《基于CM6800的ATX电源维修》https://blog.csdn.net/cy1983546403/article/details/118077083

网友:
楼主谦虚了,会这这么折腾不算新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