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M-K不过内存

楼主(2024-06-30):
接到顾客一张华硕 B460M-K主板,能上电不显示,插小喇叭一长两短报警,除集显供电以外其他电压均正常,因试机用的是10400F,没有集显也就认为各大电压正常。测复位、时钟均已正常。开始怀疑显卡问题,换了显卡也这样,后把内存拔掉也是一长两短报警,就开始测量内存的各个电压,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测得电压正常,SMBDATA_DDR SMBCLK_DDR SPD 等信号的电压都对,没办法,刷个bios试一试,还是涛声依旧。最后想到上示波器,先测SM总线,根据点位图,测到QSQ1时,发现异常,从桥出来的SMBDATA_VSB SMBCLK_VSB均有波形,经过QSQ1后,信号转换为SMBDATA_DDR SMBCLK_DDR,其中SMBCLK_DDR有波形,SMBDATA_DDR有电压无波形,从料板找了一个2N7002,换上OK!

网友:
这种故障没示波器难搞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2024-10-02):
有哪位大师知道,麻烦给说一下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A:
大神 能分享下点位图吗?

网友:
双mos管,一般都是高电平输入,转换出来高电平输出。起到稳定高低电平的作用。
简单的说,一般可以摘掉,默认为高。不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能分享下点位图吗?

这个点位图论坛里有,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