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OSTRO 350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4-06-30):
开机键有1.5V左右电压,按开机键没反应,目测充电IC周边有腐蚀,按开机键没反应。打算换掉IC 等配件到后装上看下效果。

网友A:
测量充电17V有电压输出到电池,但芯片明显发热,暂放 过,但无3V 5VSB ,19V到电源被拉为1.35V,测量电源各引脚对地阻值正常,3VEN无输出,3V电感对地300多是正常。是那拉低了19V?

网友:
已维修好是VDDP短路引起。VDDP电路原本有保护稳压管,可这台笔记本主板却没有安装,当进水后引起短路烧坏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测量充电17V有电压输出到电池,但芯片明显发热,暂放 过,但无3V 5VSB ,19V到电源被拉为1.35V,测量电源各 ...

为什么公共点是1.3V左右,原来是芯片损坏引起,+B电压没正常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公共点是1.3V左右,原来是芯片损坏引起,+B电压没正常产生

修完后不识别硬盘,装 不上系统,以为还有问题,准备进检查HDD与U,再次进BIOS中才发现,系统默认为RADI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