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开机恢复功能novo button starup关闭不了

楼主(2024-06-30):
小新14air出现的,bios设置了也关不了,注册表没有选项改不了,正常来说设置好那个恢复按钮关闭功能就没问题,会不会是个联想bug

网友A:
开关正常,测下相连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正常,测下相连元件是否正常?

临到发快递才发现这个问题,来不及看了,先发给客户了,不知道是之前存在的问题还是我维修后的问题

网友B:
感觉像是没找到硬盘

网友:
把NOVO按键拔了

网友:
发完快递后我也想到拔NOVO,但时间来不及了,急着发快递发出去了,客户收到后没有找我,我淘宝给他发信息他也没看,貌似客户很忙,暂时这样了,客户可能觉得修好了就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没找到硬盘

这也能扯到硬盘问题,一看你就不太专业

网友:
硬盘都没有识别到。Bios你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关机之后按那个键可以开机,然后就进入那个界面了,如果关机了自动开机进入这个界面可能是这个键上的线路出问题了,如果不是自动开机或者按开机键就进入这个界面那就要考虑考虑其他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之后按那个键可以开机,然后就进入那个界面了,如果关机了自动开机进入这个界面可能是这个键上的线路出问题了,如果不是自动开机或者按开机键就进入这个界面那就要考虑考虑其他问题了

怎么说了,重启或者关机后机器还是热的情况下开机不会出现这个界面,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关机后机器冷了一段时间开机会出现这个界面

网友:
电脑先正常关机,开机什么也不要操作,看看还有这个吗,

这个现象就是开机触发了一键还原按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