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 深海幽灵Z3 Air,待机电流0.1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06-30):
机械革命 深海幽灵Z3 Air,待机电流0.1 求维修思路。
上电很高,然后掉到0.1

待机的时候,3V 5V 1.8V 1.0V待机都出来了。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坏了?

网友:
看你经常发求助帖,如果没有开店,可以来我这上班,技术方面,多个师傅探讨,可以共同进步,比如这个机器,cpu供电应该没出吧,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