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拆下来gs就不短路 主板上的gs焊盘短路 是不是pwm芯 ...
Mos管拆下来gs就不短路 主板上的gs焊盘短路 是不是pwm芯片坏了

楼主(2024-06-30):
芯片是isl95870
芯片
主板

网友:
建议楼主将你说得故障的原理图的截图上传一下,大家好交流。

网友:
2个MOS管都拆了,还是GS焊盘断路,就有可能是PWM芯片断路。

网友:
小腹烧机即可

网友:
正常情况下95870损坏,不排除少数电路中GS之间并联电阻或G极线路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