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B85-D3V 2.0,谁有点位图

楼主(2024-06-30):
技嘉主板GA-B85-D3V  2.0,谁有点位图,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CPU有电压出来,CPU没温度

网友:
我只有原理图

网友A:
查下12V 5V 电压检测电路IO 的124 125脚电压是不是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12V 5V 电压检测电路IO 的124 125脚电压是不是2v

124  125 有2V,,CPU的pg信号也有,接下来不知查哪里了,BIOS也刷了也不行

网友B:
查一下LM358的那2.3.5.6脚电压有没有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LM358的那2.3.5.6脚电压有没有都出来

没查到这个芯片

网友:
LM324(U6)这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