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 U5-4MB 解决WIFI白名单问题

楼主(2024-06-30):
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刷写U5 就行了,不用理另外一个2M的BIOS    解决WIFI白名单问题    通过刷BIOS,可以上MINI PCI-E  千兆网卡 支持WIFI6 WIFI 6 成功让自己的电脑再战5,顺利让自己电脑当上了传家宝。下面是分享自己的经验,此方法是硬刷,需要自备编程器。

联想G480 LA-7981P U5-4MB-RE.zip

网友(2024-10-06):
AX200能搞上,厉害啊

网友A(2025-02-27):
是不是必须把U5拆下来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必须把U5拆下来才能刷

有夹子,也行

网友:
用CH341A编程器读不出来这个芯片,软件卡住,求教更详细的操作步骤,网上借图也行

网友A:
U5和U6俩都是未响应,是不是需要其他的烧录器或者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和U6俩都是未响应,是不是需要其他的烧录器或者编程器

我用的809F

网友(2025-05-05):
楼主的技术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