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9511p 38脚PGOOD电压低

楼主(2024-07-01):
索泰的P102-100,PEX和显存供电未出,5v、1.8V、核心0.8V供电正常,查UP9511P 38脚nvvdd_pgood 电压为0.7V偏低,换了一个拆机芯片,仍旧0.7V,请教下接下去该如何修。
芯片

网友:
查下NVVDD PG上拉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芯片的各个信号测量一下

网友:
显存供电芯片拉低了,换上就炸。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