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F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7-01):
接同行一块华硕B85M-F主板,说是bios有问题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接手后测试发现不触发。发现IO腐蚀严重,先清洗IO然后加焊,还是不触发。查待机条件满足,然后按开关,发现IO输入脚跳变正常,高-低-高,输出端跳变不正常,3.3v-1.8v-3.3v,发现输出管脚通过3.3V上拉电阻OR935输出到桥,测量电阻阻值异常,更换电阻开机正常。

网友:
毫无压力啊- -!简直捡钱捡到手软

网友:
挺轻松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重点是图纸,n种情况都知道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