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2021 NM-D71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4-07-01):
Y7000P   2021  缺U供电  有人修过没 来的时候小修过EC   EC短路 我换完EC      能触发了   上电0.9左右  缺U供电,然后U供电芯片的如图几个条件我也查了 也OK ,U供电的阻值也算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上电瞬间有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A:
还有个47脚电阻分压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47脚电阻分压 1.2v

这个芯片没有47脚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这个12代的

网友:
这个事12代的U

网友:
12 代的暂时还没修过,不好意思,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网友:
VRRDY电压有吗?

网友B:
有的,这个我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47脚电阻分压 1.2v

这个电阻我挣了300

网友:
这么大电流没U供电有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这个我测量了

CPU-PLTRST  24M晶振  PCH_PRDY_N这些测一下

网友:
要是我先刷BIOS看看

网友:
2021是11代U吧

网友C:
会不会是EC程序不对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EC程序不对

理论有可能,但是我一直拿的那家   没出过什么差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有可能,但是我一直拿的那家   没出过什么差错

好像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D:
EC短路?不要动不动就换EC,联想的EC带程序很麻烦的,不换原板拆的也用不了。

网友:
0.9 应该出CPU供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C短路?不要动不动就换EC,联想的EC带程序很麻烦的,不换原板拆的也用不了。

没那么复杂 我都买空的 自己刷ite 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复杂 我都买空的 自己刷ite 好弄

好几款刷的不充电

网友:
还是ec吧 清空试一下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刷的ec 程序对不对?买个剪板的试试

网友:
上电抓个波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保护

网友:
是0.09a吧。0.9cpu电压应该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的,这个我测量了

没出供电怎么会有VRADAY ?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E:
没出供电怎么会有VRADAY ?

出了SA供电 就会出VRADAY 不懂就多看看上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