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休眠大电流,无法亮屏p950ep,

楼主(2024-07-01):
奇葩故障,休眠电流直接5.5安,无法点亮屏幕,必须强制关机后重新开机才行,问下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要如何下手啊刚换的CPU是8750h,只能单通道和休眠大电流问题,其他功能都正常,不知如何下手,是不是和CPU有关系?有没有大哥给个思路

笔记本
cpu
强制关机

网友:
刚刚测试了一下,休眠后,CPU供电1.2v,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已找到问题件,是有线网卡小板,插上小板就不能休眠,但是感觉小板又没有问题

网友:
虽然小板有点不一样,但是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