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还能修吗

楼主(2024-07-01):
这种显卡还能修吗?

网友:
洗洗还能修的

网友A:
修显卡的都会修主板吗?

网友:
看着像烧了

有图纸有点位对着修就行一般修主板的不太愿意搞这种卡更别说那些电脑店了,没有这些只能照着板子补,进水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显卡的都会修主板吗?

修显卡比修主板简单

网友B:
修多了就习惯了,这种小问题随便修。
我现在得了重置核心恐惧症。唉,前几天又干废一个1060

网友:
不折腾了 万一其它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多了就习惯了,这种小问题随便修。
我现在得了重置核心恐惧症。唉,前几天又干废一个1060

多干废几个就没事了

网友:
高手都是从洗刷刷开始的

网友:
钱到位当然能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多了就习惯了,这种小问题随便修。
我现在得了重置核心恐惧症。唉,前几天又干废一个1060

个人,副业前几天干坏一个8代u,锡球后手掰弯一点,用力大了晶体被掰坏了

。还没看到,u装上了不开机了。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副业前几天干坏一个8代u,锡球后手掰弯一点,用力大了晶体被掰坏了。还没看到,u装上了不开机了。才发现

心疼兄弟一秒钟,

,手上坏核心已经一盒子了,还在继续沉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多了就习惯了,这种小问题随便修。
我现在得了重置核心恐惧症。唉,前几天又干废一个1060

老铁会不玩会 bga 不得劲啦,开了预热,没预热

网友:
攒核心炼金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清理干净,检查焊盘和线图损坏程度,按点位图把配件找齐换好,找故障原因

网友:
修修看,实在修不好就搬板

网友:
只有麻烦不麻烦,价格到位几千脚的bga都给你飞线出来

网友:
养化成这样。 慢慢清洗后再查

网友:
大神应该是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