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7-01):
迪兰 R9 270 酷能 2G显卡,用测试软件测试提示;ChH显存报错,换了几片显存都是同样位置、同样点位报错。请教大师们,这种现象是不是核心对应该显存点位有掉点的 情况,即核心有掉点发生,如果是核心掉点是不是该对核心补焊。见附图;在这特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拆核心测量通不通,再重植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核心测量通不通,再重植核心

经测试显存到地阻值除A⑤、A⑩、V⑤、V⑩点位是空点,其余点位都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