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780 中LD7537R 六脚电源管理芯片 丝印37R

楼主(2024-07-01):
图示中,上电VCC端电压在9-15V跳变,拆掉场管和光耦依旧,再拆LD7537R后,电压不跳了,稳定在24V,换LD7537R也一样故障,快恢复二极管已换,电容已换。求高手支招

网友A:
限流取样电阻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流取样电阻换一个试试

此板已修复,最终还是快恢复二极管问题,在路测正常,拆下测也正常,后来干脆断开供电端电阻,直接外置直流17V工作正常,确定故障点,后通过换件查得是该二极管性能不良造成的。(前面换了一个rl207上去不知什么原因不正常工作,造成了误判)

网友:
感谢分享啊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