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供电故障

楼主(2024-07-01):
LD7537R 六脚电源管理芯片 丝印37R-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求大神支招啊

网友A:
又没说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
这个芯片pdf 很简单啊   查vcc 电压稳不稳定    通过光耦   控制   一路反馈   一路输出  方法查vcc  稳不稳定 不稳定换vcc 上电容  坏的比较多 光耦 好坏有没有控制    反馈脚电压高低     看反馈电阻   有没有变质    都没问题   起不来波形  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没说遇到什么问题

上面只是给了个链接。此板已修复,最终还是快恢复二极管问题,在路测正常,拆下测也正常,后来干脆断开供电端电阻,直接外置直流17V工作正常,确定故障点,后通过换件查得是该二极管性能不良造成的。
(前面换了一个rl207上去不知什么原因不正常工作,造成了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pdf 很简单啊   查vcc 电压稳不稳定    通过光耦   控制   一路反馈   一路输出  方法查vcc  稳不 ...

网友:
故障描述不准确,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