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的都会修显卡吗?

楼主(2024-07-01):
修主板的都会修显卡吗?还是修显卡的会修主板?
显卡
window
主板

网友:
修主板修显卡,两者所用的电路基础是相同的,会修主板的学修显卡上手容易很多。

网友:
这个不一定,有的只会修一种,有的会修两种。

网友:
这是两个事情,愿意学且花时间学习了就会,不愿意学就不会,不存在修主板的天生就会修显卡。修显卡的天生就会修主板一说。

网友:
每种电路设计都有不同之处吧,也有相近之处

网友:
我就不会修显卡,谁推荐一本好的维修显卡的教程书(类似《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先谢谢了!

网友:
两种都会修的路过

网友:
现在维修,高端些东西你们图纸点位都什么来源?

网友:
先学习显卡的原理,再去分析故障!

网友:
会。
会和精通是两回事

网友:
会修主板的学修显卡上手容易。

网友:
基本上能修笔记本就可以修显卡了。无非图纸资源问题。修大板和基本和笔记本不是一个体系的。
当然个人经验,感觉原机通了就是实战和图纸资源等要求比较多了,还有重点是流量了,副业不搞流量7-8天一单
,型号主业设计主板还能吃了饭

网友:
都差不多,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
只要你会修游戏本你应该就会修显卡,就和台板和笔记本板一样,就前面供电那里有些不同,后面基本一样

网友:
我主板和显卡都还不会修,我想把这些都学会学精通。

网友:
都不会修的路过。。。。

网友:
可以这么说,反正我修到的显卡,只要核心没挂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显卡小儿科很多

网友:
显卡刚好安系统坏了,无信号输出可以修?

网友:
修显卡容易。也容易学,要想学精还是看个人悟性,自己喜爱程度和自律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