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BGA

楼主(2024-07-01):
咸鱼上看到的,十几年前的二手5860BGA报价3000块钱,还需要买吗,买二手最好买哪一年的

网友A:
我想应该看一下用的多少来定值不值得买。

网友B:
有这么一个说法,按当时的维修需求,以前的BGA设计用来换南、北桥和显卡,芯片比较小,BGA发热功率较低。
现在动不动就需要换CPU,显卡,芯片尺寸比之前的大了不少。BGA发热功率跟不上。
买二手老BGA用来换桥应该还可以胜任。干U比较多的话建议买全新的。
毕竟老BGA的CPU风嘴,显卡风嘴需要订制。订制一个风嘴要两百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一个说法,按当时的维修需求,以前的BGA设计用来换南、北桥和显卡,芯片比较小,BGA发热功率较低。
现在动不动就需要换CPU,显卡,芯片尺寸比之前的大了不少。BGA发热功率跟不上。
买二手老BGA用来换桥应该还可以胜任。干U比较多的话建议买全新的。
毕竟老BGA的CPU风嘴,显卡风嘴需要订制。订制一个风嘴要两百左右吧。

哈哈,我也是担心会不会那时老BGA技术落后使用功能没有现在的效果好,经你这么一说确实存在问题,感谢老板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看一下用的多少来定值不值得买。

三千来块钱成本不是很高,就当买个大玩具时不时玩一玩,成本啥的就不想了

主要是看买来值不值,刚好楼下大哥回答了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一个说法,按当时的维修需求,以前的BGA设计用来换南、北桥和显卡,芯片比较小,BGA发热功率较低。
现在动不动就需要换CPU,显卡,芯片尺寸比之前的大了不少。BGA发热功率跟不上。
买二手老BGA用来换桥应该还可以胜任。干U比较多的话建议买全新的。
毕竟老BGA的CPU风嘴,显卡风嘴需要订制。订制一个风嘴要两百左右吧。

兄弟,你的回复还是比较中肯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
我的就是2013年的,还在使用中

网友:
10几年前的5860和现在全新的5860功率已经不一样了呗

网友:
10年卖3K,说不贵也不便宜,不建议。直接买新的比较好。多做些活都挣回来了

网友:
二手的比新的更好

网友:
买bga了,就是要换u。能赚这个钱,基本就不亏了

网友:
300元都没人要

网友:
我业余的,自制土炮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