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12l 关机后经常不能开机,检测结果如下

楼主(2024-07-01):
这段时间花了很长时间,检修那个红米,所以这个笔记本电脑一直没修,今天客户问了一下,我知道我要修这个电脑了。最后结果,我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接电池,接上外接电源,电脑的电池灯会亮红灯(长亮状态),PWM 电压只有5v ,也必须有这个电压,这个电池指示灯才会亮。按下开关,不能开机的时候,这个红色的指示亮会熄灭,飞行指示灯按着开机键,就会亮一下。然后直接开始检修,按下开关,飞行指示灯只会闪一下。
我一直按关开关不放

ps_on也一直会输出。

根据厂家时序,强制按着开关,+3VA_EC,也一直会有。

3.3V .5V 都是瞬间有。接着查后面的电压。发现VCCIO(示波器水平不是很好) 都好像有电压了。因为用的原装电源,接的功率计,功率计反应不够快(最大到10瓦)。然后接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最大能到0.6 ,最小大0.28。 最后的结果就是ec 没有收到指定的信号,然后关闭了所有的输出,但EC 的线性供电一直是有的。要想让那个电池指示灯重新亮起来,必须拔了电池和充电器,有个别情况下不用拔,按下开关键也能恢复。
正常情况的外接待机状态。

不正常的时候,按下开关这个红色的就会灭了,只要不拔电,一直不会亮。按下开关,只有那个飞行的灯闪一下。

结果不用公布了,这个机型是液金,所以这个机器应该是漏了,导致某个开机的信号,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我现在已经把能看到的液金全部清理了,散热换成了硅脂。电脑可能立着开不了机,竖着又可能能开机了,实在不行,轻轻的隔着散热器,用手指轻轻的敲打一下,然后说CPU 莫睡了,起来干活了,说不定就能开机了。                                                         正常开机,飞行灯闪一下,就会关闭,然后亮电源指示亮和电池灯(没接电池,红色一直闪烁)。结果对不对,我不知道,等待客户同意拆U证实这个结论。

网友:
这款机器加焊下CPU所有供电的芯片和功率管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