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32g内存识别电阻问题。

楼主:
主机是 surface pro8,想改32g内存,这个是配置图,是不是需要改R3432的阻值?看不懂这个图,想改三星32g。怎么移动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3432的阻值改为301

花钱问了,改过的人,改301是升级16g,改的方式就是更改这个电阻的阻值。

你自己试过没有? 按图上的改还会错??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26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成300欧就可以了

对的,再刷BIOS。也留给其他需要升级32g的朋友,做个参考。

网友B:
R3432的阻值改为301

花钱问了,改过的人,改301是升级16g,改的方式就是更改这个电阻的阻值。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07

网友:
值得学习,什么内存设置,gpio设置,独显核显设置,还有人会屏蔽某相供电,学无止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钱问了,改过的人,改301是升级16g,改的方式就是更改这个电阻的阻值。

你自己试过没有? 按图上的改还会错??

现在改的是,海力士32g,也就是最后标注64g那个,实际那个颗粒是8g的。一组32。不是标注的64g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38
图纸标记64g,实际那个颗粒是8 g。也就1组32g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试过没有? 按图上的改还会错??

图纸标记64g,实际那个颗粒是8 g。也就1组32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试过没有? 按图上的改还会错??

现在改的是,海力士32g,也就是最后标注64g那个,实际那个颗粒是8g的。一组32。不是标注的64g

哦,。。明白了,没改过这个,我就觉的后面单位Gb 不对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改的是,海力士32g,也就是最后标注64g那个,实际那个颗粒是8g的。一组32。不是标注的64g

哦,。。明白了,没改过这个,我就觉的后面单位Gb 不对

网友:
这个表不同于多个电阻的配置方法,是同一个位置的电阻采用不同阻值来代表不同的内存信息。
按这个表看,三星32G内存的配置电阻换465欧到607欧的就行。

网友:
改成300欧就可以了

对的,再刷BIOS。也留给其他需要升级32g的朋友,做个参考。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1:5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的,再刷BIOS。也留给其他需要升级32g的朋友,做个参考。

改了配置电阻 还要刷bios? 那不如直接刷别人改好的bios了

改好的BIOS直接换颗粒就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3:01

网友:
图中是小写的Gb,32Gb单个颗粒4GB,想改32GB得看有多少个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了配置电阻 还要刷bios? 那不如直接刷别人改好的bios了

改好的BIOS直接换颗粒就行??

网友:
改32G的需要算好配比电阻。要不然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