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深海泰坦x6ti-s,频繁死机的维修历程

楼主(2024-07-02):
机械革命深海泰坦x6ti-s

开机不能进系统

刚拿来的时候启动就死机 加了电容 启动了 重装系统正常 以为是好了
结果发现电容高了 盖不上盖
飞了条线把电容放在空地方 以为万事大吉了

装机后 结果 系统更新有时死机
又加大电容 还是没有改善

经过多次实验,发现电容直接焊在板子上就好一点,飞线出来就更容易死机。

百思终得其解:
之前只考虑稳压 cpu供电仅仅1v 再加强稳压又能怎么样
为什么电容装在板子上就好一点 飞线就不行了呢

就这几公分的线 增加0.0x欧的电容内阻 影响了 高频滤波效果

电容内阻对高频滤波影响很大

我用了6个小的陶瓷电容并在一起 降低内阻 提升高频滤波能力
死机到底是因为啥呢
cpu供电中高频杂波影响了cpu的工作稳定性

完美省钱修复

网友:
看完就想起NEC电容捡钱活

网友:
楼主技术果然够硬

网友:
这设计的太紧凑了,不坏才怪。市场经济。

网友A:
将330UF的全换成470UF的也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330UF的全换成470UF的也可以搞定

试过1ku的 不如小贴片效果好

网友:
先换 内存硬盘试试在考虑CPU

网友:
电容设计都是尽量靠近负载,飞线是不行

网友:
esr是电容很重要的指标,这就是为什么进口高频电容引脚都比国产粗的原因

网友:
线长了也相当于一个天线,周围电磁场很强容易干扰

网友B:
你直接主板拆个330或者470上去不就行了,用6个小电容麻烦

网友:
怎么我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呢,碰到的机子大部分是开机无显示、或者是不触发的,换电容就能修好的,在修显示器的时候才有机会碰到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方法,大多时候都是不好,有时能好!

网友C:
真的就不死机啦!测过多久

网友:
前些天也是碰到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加了个470的滤波,结果测试了一整天,以为好了,第二天上班继续准备测试,结果亮机就掉亮机就掉,好不容易开起来了,测试半个小时,又掉电了,郁闷中。。。。。。。
还有一个神州的游戏本,表弟用的,玩QQ斗地主,都时不时的直接卡死,再开机都没任何问题,偶尔一天也不出问题,玩三国杀,玩着玩着就直接卡死死机!I7标压CPU,怀疑CPU不良,同行们给点建议看看?

网友:
应该回返修吧

网友:
有别的电容容量都缩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就不死机啦!测过多久

鲁大师十次,3d游戏1小时无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主板拆个330或者470上去不就行了,用6个小电容麻烦

试过,仅加一个330效果不如几个瓷片好。如果想更彻底,我觉得在线路板上并瓷片滤高频,然后再飞一个330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D(2024-08-05):
我也遇到跟你差不多问题, 个人  买的电容还没到 请问这个 电容分正负吗有没有方向之类的

网友:
学到了,这个再维修中肯能遇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跟你差不多问题, 个人  买的电容还没到 请问这个 电容分正负吗有没有方向之类的

330有极性瓷片电容无

网友:
引用 网友E:
330有极性瓷片电容无

感谢,已经解决问题了, 在废旧的 联想笔记本拆下一个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