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的SR40E能不能代用SR40B

楼主(2024-07-02):
大神们,请问:
笔记本的南桥,SR40B坏了

请问能不能用SR40E代替呢

补充内容 (2024-9-22 16:11):
补充一下, 今天试过的, 原机的SR40B  用SR40E代用,可以开机正常用, 深海幽灵Z2 Air GK5CP5Z 测试通过了。

网友:
高型号可以代替 40B换40E可能某些功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 下次我换了会回复

网友A(2024-09-22):
补充一下, 今天试过的, 原机的SR40B  用SR40E代用,可以开机正常用, 深海幽灵Z2 Air GK5CP5Z 测试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今天试过的, 原机的SR40B  用SR40E代用,可以开机正常用, 深海幽灵Z2 Air GK5CP5Z 测试通过了。

功能都正常?没有缺失功能?sr40b太容易坏了,苦逼啊

网友:
要刷BIOS吗

网友:
厉害了 ,几百的芯片试到完,谢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