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P 2020款改集显分享案例

楼主(2024-07-02):
这台笔记本来时显存供电击穿短路,更换上管后恢复正常,开机正常进系统,但是核心偶尔能识别偶尔显示错误43,而且电脑异常的烫,用电流表开机电流飙升到4.5a,部分电流表如果不能开机将电压调到23v左右就行!接着在热成像下面扫一下发现三个显存发烫严重,核心不发热,将发热的显存拆除后开机电流2a左右,电脑也发热正常了!装机测试烤鸡没任何问题!不用改bios,只需把短路的显存拆除就行,如有修到此款客户换核心太贵可以用这方法试试!

网友A:
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进系统进PE都蓝屏,不知道该干南桥还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台一模一样的机器,进系统进PE都蓝屏,不知道该干南桥还是CPU

pe蓝屏基本都是CPU虚焊或者CPU问题了!

网友:
那就成办公本了

网友:
这显存也不好拆。

网友:
我以为啥高科技呢

网友B:
如果显存阻值没问题,可以跑下显存测试。如果能正常报错,装上显存可能就好了。概率比较低,但确实有可能。

网友C:
你没改集显吧, 是不是变成了独显3G显存, 能正常用吗, 独显功能还在吗

网友D:
显卡供电也不用断开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没改集显吧, 是不是变成了独显3G显存, 能正常用吗, 独显功能还在吗

独显不能正常使用了!估计核心也是烧掉了,客户说下次有钱再来修好独显,到时要是修好我再发个帖子!我这样操作完正常使用不发热了,但是独显显示错误43,不能启动独显,有可能只是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存阻值没问题,可以跑下显存测试。如果能正常报错,装上显存可能就好了。概率比较低,但确实有可能。

客户下次有钱还回来修独显,要是显存问题那就赚大发了

网友:
拯救者Y7000故障率高吗?我手里也有一台,正常使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显存坏了,这种显存也不贵,还不如直接修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供电也不用断开吗?

不用断开!拆掉发热显存就行

网友:
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胡言乱语

网友:
Y7000出问题特别多

网友:
游戏本变办公本

网友:
为何不换个显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显存坏了,这种显存也不贵,还不如直接修好它

没有短的显存也坏了  显卡也坏了   。修好要换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不能正常使用了!估计核心也是烧掉了,客户说下次有钱再来修好独显,到时要是修好我再发个帖子!我这 ...

这种情况你换显存应该可以好,显示核心不容易烧坏

网友:
显存短,拆完了显存还是花屏,在BIOS改用集显显示就不花了

网友:
拯救者 置换 li886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