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110M-S2

楼主(2024-07-02):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不重新启动
触发瞬间测电压    内存 VDDQ VCC1_0_PCH    VCCST_VCCPLL     VCCIO     瞬间都有电压    CPU和VCCSA无电压
CPU供电在VCCSA之后  先查VCCSA

测DCQ2  损坏   换了之后开机   我去还是触发掉电     赶紧测VCCSA产生没有

测量瞬间有电压       CPU电压开机瞬间也产生了
PCH_PWROK  为0V  接着往前面查
atx电源的灰色PG   POK 为0V

接着测EC各路电压检测脚

  发现12V  分压有5V多了   跟换分压电阻后OK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4-08-21):
感谢分享,我的这个也是分压出问题了,4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