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主板无显示

楼主(2024-07-02):
         开机风扇一转一停,无限重启。在启动时测试各电压正常,PCI-E*16的复位和时钟的电压也正常。怀疑CPU无复位,用1155假负载测试,CPU复位在0.5V左右,还不稳定。                                                                                                   在迅维网下载一张对应的点位图,仔细分析,怀疑PQ61损坏,因为栅极0.3V,漏极0.5V也不稳定!    果断拆掉PQ61,在开机已经亮机,OK

网友:
牛,要是我就不修了,主板不值钱了

网友:
各位坛友,此贴更新!!!用了几天后,故障重现。经过进一步检查,PQ32有压降,电压只有1.38V,旧版拆一个MOS管代换后,电压为1.48V。有了几天了,故障未再出现。

网友:
虽然板子旧了,但是学习主板供电的原理和顺序还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
对的   我出于对主板维修的热爱

网友:
下载一张对应的点位图,仔细分析

网友:
不太会分析

网友:
我也有一块 开机风扇一直转,短接也能关机就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