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VM520U笔记本进卓面一会儿变白灰屏了求助。

楼主(2024-07-02):
这台电脑板载内存4G被废除了,要插内存可以点亮进系统一会儿变灰屏,再久一点就掉电、上电会重启一次、bios之前别人也动过了。有修过或者知道这种通病的告诉一下,谢谢!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灰屏,显卡未动过、要是cpu和显卡问题就拆机卖配件了,机子就是我收的。

网友:
感觉CPU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键盘和屏幕6月份换的,放一段时间好像又坚持久一点。

网友:
屏保险去了试了

网友:
内屏外接试试再去掉保险,再不行拆了。

网友:
内外同时灭掉。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下屏上面那个3V LED供电 这个供电不正常就会这样

网友:
外接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灰屏几秒就掉电显卡可能性大了应该

网友:
这不是华硕么

网友:
把显卡加热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就是显卡的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