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 开机报警怎么刷bios

楼主(2024-07-03):
新手求助。联想thinkpad e431,老电脑,现在开机报错,有0187 2200  2201 等等。有时候能开机,看到论坛上可以刷bios,U5和U6,这个需要用什么软件刷,求助求助。

网友:
开机报警声是多少下也是判断故障是哪里出问题的,不一定是BIOS有问题引起的。你可以试着拆了全部内存然后看报警声和你不能开机时的报警声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是那就是另外一种故障了。BIOS程序出问题很少会出现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的情况。反而你的机器可能是独显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
可能说的不准确,是开机蓝屏报警,0187  2200 2201 等等,出现之后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有的时候不出现报错,就无法启动、

网友(2024-08-27):
用编程器 淘宝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