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xpro开机后反复重启三次,到蓝屏一次,再到正常使用 ...
华为xpro开机后反复重启三次,到蓝屏一次,再到正常使用,什么原因?还能不能修?

楼主(2024-07-03):
华为mete bookxpro2019i7独显的
笔记本
,冷机开机的时候总会重启好多次,蓝屏几次,然后正常使用,只要控制温度不超过90度都能正常工作,哪位大咖能修类似的故障,或者告诉什么原因,谢谢!
笔记本
华为
重启
window

网友A:
估计是cpu问题
VXkaGxuS
坏了,还是虚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cpu问题
坏了,还是虚焊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小,一般是核心坏了。可以重新植球试试,可能会好,但是就算好了也用不久,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2024-08-13):
啥问题都没有,你把硬盘和硬盘座的金手指擦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