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如何判断南桥是否损坏

楼主(2024-07-03):
请问各位大佬,拆了3.3V芯片后,再测3.3V对地二极值为5左右,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请问要如何判断?

网友A:
烧机看南桥是否发热,发热就挂了

网友:
阻值这么低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看南桥是否发热,发热就挂了

嗯嗯,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