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维修手艺要1万多吗?

楼主(2024-07-03):
4060进水掉件,说不用图,现场自己做了这个小板接通可以正常用,这手艺要价1万多吗?

网友:
小板电位器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差某个电压吧,然后改一个供电板上去

网友:
就这?正常操作吧,而且是找不到原因才这样。这里大神都是各显神通的。

网友:
你还做不了这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