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S笔记本电脑风扇转速很高,噪音很大

楼主(2024-07-03):
几经折腾,将别人单位不用的ThinkPad T420S笔记本电脑收拾的能用了(之前是主板有问题)。可是有个非常疑惑的问题,这个电脑风扇转速很高,噪音很大,换了新风扇照旧,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问用过这个型号机子的坛友,是机子本身就噪音大还是硬件、软件的问题?请求坛友支招!!在此先谢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之前主板有问题,有没有动过bios?个人建议:先刷下bios看看,如果不行,还得在检查下主板

网友B:
先看一下BIOS里面的风扇监测,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感谢您!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主板有问题,有没有动过bios?个人建议:先刷下bios看看,如果不行,还得在检查下主板

感谢感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BIOS里面的风扇监测,看看有没有异常

非常感谢!我再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