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笔记本不充电 插电不开机电池能开

楼主(2024-07-03):
最开始是充电的时候突然黑屏 拆开测公共端短路 短路修好之后就是这样了 换了充电ic  BQ715 故障依旧  我是修手机主板的  第一次修这个电脑 希望各位大佬可以指导一下小弟。 电脑是自己的  七八年前买的杂牌电脑 所以自己练个手 修坏了也不心疼
这个电源是12V  电池是8V左右

网友A:
换元件后!公共端有电了?哪些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元件后!公共端有电了?哪些电压不正常?

开始是电容短路 扣了电容之后有12V 电池没电后就不开机  给电池激活后能开一会 有充电符号但是充不进 换了充电ic后我插电源在充电ic旁边测了一下 有两三个脚有12V 还有一个2.8v和6V 这个电脑没有图纸  而且我也不会修这个 电池拔掉后电池接口没电压

网友:
看下,保护隔离和充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