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3.3V电路问题

楼主(2024-07-03):
请问,3.3V电路的电感对地二极值为5正常吗

网友:
看下南桥跟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请问一下大佬,这路二极值一般为多少

网友:
请问一下大佬,这路二极值一般是多少?

网友:
300-400多,

网友B:
3.3V对地那么低,不正常,烧鸡试试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对地那么低,不正常,烧鸡试试看哪里短路了

嗯嗯,谢谢大佬

网友C:
我修过技嘉B85M-D3H的3.3V对地值12正常点亮无任何毛病,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技嘉B85M-D3H的3.3V对地值12正常点亮无任何毛病,仅供参考。

嗯嗯谢谢大佬

网友D:
技嘉的主板加了到地的电阻,阻值几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主板加了到地的电阻,阻值几欧正常

是二级值,技嘉很多主板加三个100欧电阻在3.3v和地之间,对地阻值大概30欧左右,对地二级值9左右

网友:
要看什么牌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