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两个故障,有助于大家秒杀

楼主(2024-07-03):
第一张华硕笔记主板,版号fx505gd.

来的时候,按下开机键,背光灯会闪一下,然后就关机了。直接拆出主,打值,确定阻值没问题,扣了电池,这个主板扣了电池是会自动触发的。电流表一直0.03到0.04之前触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压,vccsa 电压都有,只是很快就掉了,等下又会有。证明主板在不断的重启。
然后用示波器测这些PG 信号。

ALL_SYSTEM_PWRGD 抓不到任何高电平,不要问我怎么抓,直接100ms ,一格1V,让示波器自动跑就行,就能看到。本来想要断开PG 的,我怕麻烦,直接把0.95v 的芯片拆了。
拆了后,上电自动触

也就是0.95 v 的PG 根本没有。APW8715E 直接更换一个。
8715E 的E 字在上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更换一个好的芯片,自动触发电流正常,然后装起来测试。

第二个B450M-K 报USB 过流保护(我懒的再发一贴了),15 秒关机。

故障现象

故障点在这里。

这个门电路是异或门,真值表如图

这个元件不能拆了,拆了还是会报过流保护,只能更换,或者把y信号拉低(建议更换)。

 会员1113265100鑫豆2026-4-24 12:30
 会员205246100鑫豆2026-4-17 12:27
 会员225941100鑫豆2026-4-13 19:11
 会员4728100鑫豆2026-4-6 20:35
 会员1300299100鑫豆2026-4-3 10:47

网友:
修到这个系列几台,通病了。貌似vccio不正常,是散热器下的硅脂垫积灰吸湿损坏芯片及芯片5v供电。测量时可发现3/5v也在不断上电掉电,原因在于CPU供电好信号异常导致的ec不断复位重启。可想办法屏蔽ec复位,这样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A:
第一个是缺VCCIO电压,是不是测电压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
示波器修机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缺VCCIO电压,是不是测电压也能发现问题?

不是缺电压,是缺PG信号。

网友:
我修到的怎么都是CPU坏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5V跳变,那个小电容微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5V跳变,那个小电容微短路了

我写的很简单,修的时候不是这么简单的。写的太多了,没人看。

网友C:
我个人感觉用示波器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直接万用表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用示波器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直接万用表就行啦。

万用表反应速度有限,而且不能图形画。有示波器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牛批牛批牛批牛批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能快速检查了

网友:
现在修的都少了

网友D:
我感觉直接测电压也能测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直接测电压也能测出来的吧?
我就说下我的看法。
我平常测试电压,都是用的台表。比如我测试内存1.2 ,刚开始台表上显示的电压,是高于1.2的,很容易误判过压。抓PG 信号,因为掉电,只有不到200ms 的输出,万用表电压又是平均电压,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电压。
有示波器还是用示波器。
想了解示波器波形,可以看这个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0184-1-1.html
。我也是看了这个维修案例得到的维修思路,我也加焊过CPU 供电芯片。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经验

网友:
这个CPU没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