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spd信起始位置怎么看,怎么换spd信息。

楼主(2024-07-03):
BIOS用,用winhex 搜索内存颗粒型号,可以搜索到位置。怎么看起始位置,怎么替换这个spd信息。

网友A:
用台风软件打开   然后修改   对比下   看看   或者台风软件改好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台风软件打开   然后修改   对比下   看看   或者台风软件改好写入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