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卡DrMos下面焊盘的锡很难化开的问题

楼主(2024-07-04):
朋友给了一片坏的3080,其中一个drmos管烧了,就想把它焊下来,结果420度吹了3分钟还纹丝不动,然后下面一起加热总算下来了。结果发现焊盘上的锡很难化开,焊台450度都化不开,感觉像很硬的泥一样,还会把烙铁头粘在焊盘上,涂了很多焊油也一样。难道是锡变质了?(板子上其他同型号的drmos都很好拆)

网友A:
底下上预热台,板层温度预热到100度上下,风枪风扇最高,温度400以上,焊盘化不开锡是你的烙铁太次了,不要用936 t12那些小功率便宜的,要么上高频焊台,要么上jbc245 470这种高功率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下上预热台,板层温度预热到100度上下,风枪风扇最高,温度400以上,焊盘化不开锡是你的烙铁太次了,不要 ...

显卡上其他同型号的这个DRMOS很轻松就下来了,就这个底下的锡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上其他同型号的这个DRMOS很轻松就下来了,就这个底下的锡感觉有问题

不同位置吸热不一样,大面积地铜箔吸热很厉害,多层更厉害,还有电感,全部都是铜,这都不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