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遇到难题了,求帮助啊

楼主(2024-07-04):
主板接这个小板就不能休眠,只黑屏,并且无法再次点亮屏幕,不接小板一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查?昨天测了电压,不插小板3.3Vs有电14 15 16脚有电休眠后3.3 VS和16脚没电,插小板后这2个脚电压不会掉,一直有,休眠后导致CPU供电一直1.2v黑屏死机电流1.5到3安随机,求思路

网友A:
也看不出什么猫腻

网友B:
小板上是不是有重置按钮,像联想很多都有复位按钮。会导致

网友C:
换个呗   30/40块  研究他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呗   30/40块  研究他  浪费时间

换了3个一样的症状
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上是不是有重置按钮,像联想很多都有复位按钮。会导致

没有按钮,有3个小板

网友D:
不装这个小板,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这个小板,不好吗,

不能插网线和摄像头了,装上功能都正常,就是不能休眠

网友:
检查主板端给小板供电的ic和外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看不出什么猫腻

饼哥出手,所向披靡,万人无敌!

网友E:
查查小板复位信号

网友F:
网卡和USB留着。别不线割掉

网友:
拔芯片。看看到底是哪一个芯片。两个板子。

网友G:
图上两个小板不一样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图上两个小板不一样吧

是不一样,但是引脚功能一样,一个sr30w用的一个是sr40b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卡和USB留着。别不线割掉

只有网卡和摄像头和麦克风,就这3个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查查小板复位信号

哪个是复位信号啊,我看不出来

网友I:
还不是你把排线装反了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还不是你把排线装反了吧

不是的,不可能装反的,我对过脚位,没反

网友H:
今天重新装系统后发现可以正常休眠,重新拔电开机后就还是一样的症状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或者系统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是的,不可能装反的,我对过脚位,没反

那就用胶带  一部分一部分的贴  看哪部分不贴出问题  就找那几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个是复位信号啊,我看不出来

图纸中与这小关相关的带有**RST的信号,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重新装系统后发现可以正常休眠,重新拔电开机后就还是一样的症状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或者系统 ...

问题复杂!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就用胶带  一部分一部分的贴  看哪部分不贴出问题  就找那几个信号

这办法可以,我明天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要不刷io

网友:
已修好,感谢大家的回复,官方BIOS的问题,刷精盾logo的BIOS版本10就有这个问题,刷了蓝天的logoBIOS版本15就正常,唉,真特么蛋痛,谁有别的版本可以给我发一个试试,论坛下载的就是官方10版本,一样的症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一样,但是引脚功能一样,一个sr30w用的一个是sr40b用的

我上次就是联想的机子,小板外观差不多,但是不一样,装上不开机

网友:
终于找到了BIOS原版03bios

网友E:
换BIOS也有风险…还以为你用的BIOS是原版。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BIOS也有风险…还以为你用的BIOS是原版。学习了…谢谢分享

之前是官方下载的原版精盾logo的,就是原版吧.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