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0ZQPMB6C0 开机3-5秒掉电

楼主(2024-07-04):
宏基 4520
板号:DA0ZQPMB6C0 REC:C

DA0ZQPMB6C0 开机3-5秒掉电
拿到板后打值无明显短路,
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2,3 5V LDO 3 5 正常,触发后电流跳变到0.825左右回落到0.702左右掉电,
在掉电前用示波器能捕获到 EDID读屏信号,初步证明是亮机后掉电。
BIOS已刷过多个无效,

其中用MANON对比各供电发现是MANON先掉,但当对比到PWROK_EC时,发现是PWROK_EC先掉,
用PWROK_EC做参考基准点二通道,经过对比发现还是PWROK_EC先掉。

正在努力排查中,
在网上下载的点位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现在这个点位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ZQP-01.brd

ZQP-01.con

1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4520 DA0ZQPMB6C0.pdf

宏基4250 集成CPU 集显 板号DA0ZQPMB6C0 REV-C U12.bin

网友:
补充下:1。不插内存不掉电,2.CPU升温很快且温度高,3.一修机未进水。

网友:
附:测到的读屏EDID信号

网友:
温控电路已查过,不是温控电路引起的,基本已排除

网友:
待机时用示波器测BIOS的 1 2 5 6脚一直有持续的波形,

网友:
且掉电是掉到无待机电流,但万用表测 3 5V电压正常,示波器测试3 5V待机电压发现掉电前后电感前端波形明显相差很大,正常时波形多,掉电后很稀少。

网友:
1ICH_RSMRST#   2PWROK_EC

网友:
1HWPG  2PWROK_EC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一试

网友A:
热成像照一下,有奇效

网友B:
会不会是3.5v二级后继有短路,导致掉电保护?
显示模式是独显还是混合?
读屏以后就应该还开启背光和屏供电了吧?会不会是屏供电开启有问题?会不会是背光?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好难

网友C:
你直接断开PG 看EC这边PWRGD EC还掉不掉啊 这HWPG没问题证明供电跟PG没问题

网友D:
刷bios 大概率会好

网友E:
先刷几个BS  在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几个BS  在换EC

BIOS刷过,现在刷的这个网上说是已有人验证BIOS是正常亮机的,EC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大概率会好

这款BIOS刷了有人验证过正常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照一下,有奇效

没有这高大上设备:热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3.5v二级后继有短路,导致掉电保护?
显示模式是独显还是混合?
读屏以后就应该还开启背光和屏供电 ...

这款是集显,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3.5v二级后继有短路,导致掉电保护?
显示模式是独显还是混合?
读屏以后就应该还开启背光和屏供电 ...

单板 ,无其它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断开PG 看EC这边PWRGD EC还掉不掉啊 这HWPG没问题证明供电跟PG没问题

HWPG 基本已排除,几个PG全部断开试过,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这两部分电路:1.温控电路  2.时钟芯片电路已经查过,掉电前是正常的

网友:
HWPG 部分的都断开试过一样掉电

网友:
已经是高手了,加油!仔细看看二次供电。

网友C:
ECPWROK跟CPU RESET对比一下 你这个跟PG没关系了 是后面先掉

网友F:
路过学习。下载别人的BIOS需要配置ME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PWROK跟CPU RESET对比一下 你这个跟PG没关系了 是后面先掉

CPU_COREPG 与 PWROK_EC 对比过是PWROK_EC先掉,按现说PWROK_EC都掉了,SB_PWRGD_IN必然会掉,
现在可调电源卖掉了,等到可调电源到了试一下,按现说你说的SB_PWRGD_IN与PWROK_EC对比意义并不大。

网友:
打错字了:按理说

网友G:
此板目前没有CPU风扇,不知道这个风扇电路有没有影响掉电,这个FANSIG信号去到了EC,是不是EC需要检测到正确的风扇转速信号,暂时不得而知。

网友:
HWPG 基本已排除,几个PG全部断开试过,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
CPU的大电容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板目前没有CPU风扇,不知道这个风扇电路有没有影响掉电,这个FANSIG信号去到了EC,是不是EC需要检测到正 ...

有可能的,从前有过这样的 ,具体品牌型号忘记了,检测不到风扇转动信号就直接关机的

网友:
CPU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看到这个贴子,又回到了以前修掉电时间,一个信号一个信号的对比,

网友:
示波器修机就是牛

网友:
带示波的贴子就不是我这级别看得懂的了

网友:
SB_PWRGD_IN  PWROK_EC同时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PWROK跟CPU RESET对比一下 你这个跟PG没关系了 是后面先掉

1.SB_PWRGD_IN 2PWROK_EC.经对比同时掉

网友:
1.SB_PWRGD_IN 2PWROK_EC.同时掉,拆除U8后PWROK_EC还是会掉电,于是在拆除了U8的情况下,将2脚与4脚短接,试了一下还是会掉电。
经示波器测量基本得知:是EC收到什么异常或条件不满足,强行拉低了PWROK_EC这个信号,使整机掉电到无待机电流状态。

网友:
拆除了U8,短接2  4脚

网友H:
干 下PCH 有惊喜  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下载别人的BIOS需要配置ME 吗

这个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干 下PCH 有惊喜  加焊

不是专业电脑维修人员,不具备BGA等焊接技术及设备。

网友I:
楼主 解决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
路过,看了一下。看不点懂。

网友:
开关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解决了吗 我今天也遇到了

这个板应该是桥或者CPU空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今天继续研究发现:在安装小铝片散热器时不小心碰到内存槽处,怕搞短路了,结果电流停留在0.200左右不动,在不装内存的情况下坚持了1分钟左右不掉电,
来回翻板测试,用内存卡测试无内存复位,但在反复翻板和按压CPU时发现每次触发电流到0.188左右要(停留)等待1--2秒钟然后电流跳变到0.9--1.02左右掉电,此时用红外测温仪测试CPU表面温度最高达78度。
在这个过程中:PWROK_EC 也不掉了,U8的4脚SB_PWRGD_IN也有3.3了。

从这几天的检修基本认为:此板PCH  C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上次有个板怕开关漏电影响,结果拆除无效。
这种开关影响掉电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还有这个板没有CPU散热器及风扇怕会因过温而影响判断。

网友J:
哎呦 我居然看完了   这种机子 我都是总三板斧的  不是它死 就是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哎呦 我居然看完了   这种机子 我都是总三板斧的  不是它死 就是我死

还是你的方法管用,哈哈

网友:
点位下载了.打不开.什么鬼

网友(2024-09-02):
1.SB_PWRGD_IN   2.PWROK_EC

网友:
反复重启:内存复位不正常波形

网友K:
CPU加个330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CPU加个330电容就好了,

你厉害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