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V星Z77-GD65 GAMING红龙多故障

楼主(2024-07-04):
小黄鱼买的一块V星Z77红龙主板。算的是旗舰。目前还有价值,在利益的驱使下,不修好都不行。故障1,为不触发。经检查测量发现是下图中的3VSBWAKE短路。直接烧掉了U53,型号为UP1712.短路的原因是网卡导致,拆掉网卡后,阻值恢复正常。因为当时没有拍照片。整个流程都是维修过程一一讲解。绝非乱编乱造。

换上UP1712后,主板正常触发,心想维修到此结束。测量了CPU供电无短路后,直接上CPU测试。问题来了,没有CPU供电。但是CPU瞬间发热严重。经测量VCC1.8V变成3.3V,同时CPU_SA1.0V也变成2.2几V电压,伴随着两个电压偏高,根据时序,肯定是先修VCC1.8V.  1.8v变3.3V输出,说明下图Q38是完全导通状态。查了U30,358的脚位2脚3脚8脚都正常,接下来只有反馈电路会导致电压偏高。拆掉U32后。1.8V恢复正常。CPUSA也正常了。

到此CPU也成功被两电压偏高,烧掉。换了一个好的CPU后,问题又来了,没有CPU供电输出。这可麻烦了,心想百分之八九十是因为1.8V电压变3.3烧了南桥。这个电压是接南桥的。自己家里有又没有BGA机器。还是把重点先放CPU电原管理芯片重点维修。当我把下图SVID短接后,发现还是没有CPU供电输出,到这一步基本判断总线控制没问题,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这边条件不满足。当然EN肯定是正常的。测量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时候发现,一个看似2.2欧的电阻一端是5V,一端0.几V。在测对地短路,拆了供电芯片后,阻值正常,重新换了一个2R2电阻,同时换了芯片。装上CPU顺利跑马。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问题又来。

内存死活不过,经测量内存总线后发现电压只有2V左右。内存的118 238脚都只有2V左右电压。两脚位对应的是两个33欧电阻在连接了很多零件。见下图2.根据经验,图3箭头所示拆拆拆。拆完了后顺利跑马到开机状态。心想维修到此该结束了吧,接上显示器后,问题又来,不显示啊。

接下来测量VGA接口全部对地短路,心想完了,这下该是南桥穿了吧。在看点位图,接了个静电IC,拆了后阻值恢复正,成功修复。VGA连接的静电IC没拍到照片,付上亮机图

网友:
非常详细,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