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180d,无法打印af关闭电源怎么回事

楼主(2024-07-04):
这机器在外面淋过雨,但是现在能通电,热机声音很不对劲,扫描马达哒哒哒响,热机还没轮到激光器和硒鼓的转动,就开始报错:无法打印af关闭电源重新打开,另外硒鼓芯破皮掉落。我都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动手修。

网友:
先拆机,把电路板上的插线,重新拔插,看看烧了没有

网友:
扫描头错误 。检测和扫描头关联的部件

网友:
扫描组件错误

网友(2025-01-23):
更换扫描头

网友:
检查扫描组件 更换扫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