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物蓝牙双模键盘MWBK01奇怪故障-跳鼠标右键菜单

楼主(2024-07-04):
两年前买的米物双模蓝牙键盘MWBK01,闲置了一段时间,拿出来用。 适配器连电脑win11系统,使用过程中,鼠标的右键菜单在没有点击鼠标右键情况下不定时的自动跳出,按esc可以关闭,但跳出比较频繁影响电脑使用。

后经排查,
               1.电脑有win10 /11双系统,排除系统原因;
               2. 鼠标替换;排除鼠标
               3, 键盘,按左侧ctrl时会跳出鼠标右健菜单,按esc可以关闭,有时无法关闭,系统界面无反应,必须关闭键盘电源才能恢复对系统的操作。怀疑是该键粘连或者内部有异物导致,拆开检查,无异常。用小镊子撬下键帽,笔记本键盘的支架,下面的胶帽拆不下来,遂放弃。
                4 . 采用keyboardtestutility 软件,确定为键盘故障。该故障比较奇葩, 不停的点键盘上的鼠标右键快捷方式键,而该键盘并没有此按键。下图中右侧win键右侧的按键。

将键盘拆开进行检查, N58120 蓝牙芯片周边发现一个电容C10短路状态,用电烙铁将此电容拆下来,再量电路板上两个焊点还是短路,猜想是芯片相连的电路已经击穿了和地导通了,有可能是导致该故障的原因。

重新装机后,故障依旧。(电容没焊回去,主板和键盘排线,金手指用橡皮擦了擦,排除接触不好造成故障)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下载了 KeyBlind,运行软件,将鼠标右键快捷健屏蔽,故障马上消失了。设定开机启动,重新开机两个系统均正常。

故障解决,可以正常使用了。不知道故障是否会进一步扩大,目前,使用正常。

附件照片,及使用软件供参考。键盘检测软件在网页搜索,很容易找到。

拆解提示: 将键盘背面的防滑胶条胶片拆掉(5个),拆掉所有螺丝,用薄一点的拆机片,从可以放手机的那个槽边撬
·,上侧有卡扣,上边撬开很容易就分开了,注意不要扯断供电线。键盘内部做工很好,可以替换的除主板,淘宝搜不到,非专业维修不建议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