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16 5620 bios 版号203128-1 买的原厂

楼主(2024-07-04):
dell 16 5620 bios 版号203128-1  买的原厂 本站第一份

网友A: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我的机器不出cpu供电,刷了下你的试下,看下是不是bios 坏了

网友:
晕死 rt809f  bios  识别不到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我的机器不出cpu供电,刷了下你的试下,看下是不是bios 坏了

修好了吗?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2024-09-02):
我的也是没有CPU
供电

网友:
可以触发,不亮

网友(2024-10-09):
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同样是不出CPU供电,3.3和5V待机电压,1.2,1.8电压都出来了,上电后电流停在0.1A左右,各位刷BIOS,好了吗?

网友B:
真是奇怪了,刷完楼主的BIOS后,能正常开机,看到戴尔的LOGO。进系统半道突然黑屏掉电了,按开关不管用,故障如初,上电电流特别小,0.05左右。后来又重新刷了一遍BIOS,又能自动上线,看见戴尔的LOGO,再重启后又黑屏了,又没有了电流。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分析?和BIOS有关系吗?还是CPU坏了?小电流的时候,除了CPU供电以外,别的电压都出来了。

刷完跟你一样,估计资料不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2:31

网友(2025-02-11):
怎么下载不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怪了,刷完楼主的BIOS后,能正常开机,看到戴尔的LOGO。进系统半道突然黑屏掉电了,按开关不管用,故 ...

刷完跟你一样,估计资料不行